精英845GV-M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1-03-01):
今天修了一台精英845GV-M主板,故障现象为不通电,首先把电源接上摸各个芯片有没有发烫的,经测验没有,但是看见内存边上有2个芯片为ST75185C,有一个有烧鼓的痕迹,换掉一个,还是不通电,后测量I/O的5VSB,和按键上有5V电压,但是67脚有3V但是按下开关没有跳变,把67脚挑开还是没有跳变,这个脚是I/O到南桥的信号,没有的话I/O有问题换掉OK。此I/O为83627THF。

网友:
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

网友(点评):
想死你就说出来,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把67脚挑开肯定不会有跳变啊,有还不正常了,应该为假如67脚始终为低电平再挑开,如变为高电平,则IO坏,如果还是为低电平,则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