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520 开机触发掉电

楼主(2011-03-01):
拆机测得  3.3  5 正常  。开机触发瞬间就掉电。望知道的提点一下。貌似有通病的

网友:
北桥重做BGA

网友:
是通病哇

网友:
BGA会坏,,BIOS坏,我有个花屏的做了5次BGA一样结果换BIOS好了,我现在还在郁闷中,,

网友:
先把桥做下?

网友:
加悍一下三合一的芯片就OK了。

网友:
谢谢  上机烤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