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海尔T68电路图,主板用的是华硕T14S

楼主(2011-03-01):
求海尔T68电路图,主板是华硕T14S,谁手上有这个板麻烦告诉我一下,R8502跟R8512这两个电阻的大小.

网友(点评):
2个电阻都是100K

网友:
主板已修好,找了一片华硕的主板对照相同元件的地方量到这两个电阻是10K的,装上去之后CPU电压就出来了,顺便提醒各位,ISL6262是不能代换ISL6262A的,我一开始因为没有CPU电压用ISL6262代换了ISL6262A,结果CPU电压是出来,但主板电流一直会反复重起.

网友(点评):
可根据电路,互改~

网友:
嘿嘿把你的点位图发出来给大家分享下啊大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位图论坛上有啊,不用我再重复上传了吧

网友:
分数不够 晕

网友:
能详细分析一下维修过程吗

网友(2011-03-31):
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没有图纸,只是在论坛上找到有点位图

网友:
我是海尔电脑售后的,T6,7G 7D。。。样板多的。。

网友:
这个软件我还不会用,有没有讲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