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M机器

楼主(2011-03-01):
这款机器是集成的北桥965的芯片组,此机在BGA机器上面做一下北桥,机器就能点亮,等一两个小时机器冷了以后就又点不亮了,电流在0。7---1。几A左右,求助各位前辈,谢谢了

网友:
这个电流一般还是集显或内存没过。实在不行只能重新植球 或换北桥了。

网友:
从左北桥试试  或者换块北桥

网友:
感觉应该是没有做好,最好是重植球,我经常加焊后不好用,重新植球就好了

网友:
换个北桥了

网友:
实在不行只能重新植球 或换北桥了

网友:
还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