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利达上网本NB1.8V供电修不出来,

楼主(2011-03-01):
机型:malata(万利达)上网本
主板号:6315C_V1.0 0107
DC适配器:12V
故障:单主板+内存测试,待机电流0.2A,触发后电流加至0.26A,测量没有北桥1.8V供电和CPU供电。
检测:用可调电源接个1.8V至北桥供电,开机可显。故,故障出在北桥供电1.8V未出。
如下图,KB换过了。故障一样。

大家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已经修好了。原来是掉了个电容。如下图

C425掉了,补了个就好了。不知道这个电容有什么用。

网友:
太利害了 仔细一点真好 多学习

网友:
太利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 你说的那个KB 是什么意思 我不太明白?

网友:
学习了,做维修就是要细心哟

网友:
回复 网友B:

KB芯片呀,也就是EC=WPC755LOADG

网友:
电源管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让你见笑了 对这料号不是很熟悉 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