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长城显示器用长时间黑屏

楼主(2011-03-01):
长城显示器用5分钟左右黑屏指示灯绿色的    屏幕看不到画面  这是哪的问题啊      在线等

网友:
很简单高压保护,查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管是好的,高压是一体板,不会修高压部分啊

网友:
如果有照片就比較好回答
先檢查(電容)和(三級管)

网友:
换个高压板吧

网友:
查高压办法的PWM电路

网友:
实在不会修高压的话就直接外接个高压板 ,不过要断开原来的高压电路供电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