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风机修cpu座子虚焊

楼主(2011-03-01):
在论坛潜水几个月,学习了不少东西,以前没弄过主板这几天找了几块坏板练练手。上面这一块就是cpu座虚焊,吹风机+吊扇调速器+松香水一次搞定。
一块是ps2口不能用,从论坛看到那个小排容容易坏直接焊下来了,通电试机0k,焊接时把那个跳线帽拔掉了,第一次试机时忘了插
另外两块不会弄,求高手帮忙,一块是联冠845gl,不跑码,诊断卡frame灯不亮,电压正常,cpu座子是插针的。一块是华硕775板子,诊断卡d2,d5跳变,一分钟左右自动复位

谢谢朋友们捧场,谢谢24,29,31楼的朋友提供的维修经验,只是775的板子找不到了,不知让老婆放哪了,改天找到在弄。
这个吹风机的温度绝对能达到,就是加的那个调速不好用,调速范围窄,可能是吹风机电机低速工作不好,换个小一点的电机更好,上的图是我加焊后的主板,开始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没有拍照,拍的是洗干净的主板,基本没有变形,变色。风速我是慢慢减的,也就是说温度是慢慢上去的,对于你们专业维修的人来说我觉的这个完全能够替代bga,有能力的可以加上下加热,用两个风筒,再加上温度检测,用这个做桥也不是梦想,手熟而已,关键是找到板子故障部位(努力学习中)

网友:
*脏话*..见的牛人多了..还没见过这么牛的...吹头发的都能用来吹板..实在没话好说..

网友:
1个月保证返修

网友(点评):
时间验证一切

网友:
今天算是长见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呀,不容易老乡啊,我焦作的

网友:
真不敢相信吹风机的温度……

网友(点评):
吹风机功率600w,风机调速后温度绝对够用

网友:
人才啊!真的

网友:
咱都把BGA扔了把   呵呵

网友:
楼主牛人呀.焊接效果怎样?

网友:
吹头发的都能用?

网友:
佩服 楼主 敢想感动

网友:
哈。。好膜拜啊。。。我用bga焊台都不行。。。

网友:
谢谢朋友们捧场,改天再试试南北桥,只是没有锡珠钢网

网友:
呵呵 ,我们都是用德国进口的那个类似吹风机的,也是吹主板下部,下热风达到320.风速2档
做桥成功也可以的,就是有些主板桥在主板中间的,吹了变形太大了,呵呵,

网友:
我也没有BGA。。试过一次用热风机吹给我吹报费了。。楼主真牛

网友:
楼主真让人佩服啊!
敢想敢干,维修方法又多出一条路来。

网友:
吹风机是不是改了 楼主不说啊

网友(点评):
功率没变,只是加了吊扇的调速器给电机调速,电机转速控制出风温度。另外吊扇调速器不好用,建议自己做一个调速装置

网友:
这样PCB会变形 时间久了还会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都是老乡  俺信阳滴

网友:
温度不够,差远了

网友:
楼主用吹风机吹主板 ,我们用BGA吹头发吧

网友:
长见识了,这么牛的人

网友:
一块是华硕775板子,诊断卡d2,d5跳变,一分钟左右自动复位   这个问题如果你的吹风机可以吹U的座子  那么也把这个考一下 就解决了 但是你的吹风机是不可能的 温度打不到

网友:
这样都行,楼主真牛呀!!牛人牛人呀!!

网友:
无语。楼主真让人佩服啊!

网友:
你的工具也太简单了吧,怎么也点包装一下啊 如果让顾客看到了我们 就是这样修电脑的 人家下回自己在家弄个风枪 吹了 没咱们什么事了

网友:
真是佩服,哎服了友

网友:
哈哈  楼主使用的方法和我的基本一样  只是修478的还可以 478的成功率可达90% 775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成功几率了  我试过十几块只是好了两块  并且过了大概一个月就返修了 但是478的基本不出返修 呵呵  有机会了深究下775的温度 看看有没有更合适的加热装置来改善  不过我还是考虑BGA的  毕竟动手少了 成功率高很多的! 注明: (我加座子用两个设备  一个吹风机 一个850)

网友:
呵呵   只要能修好东西那就是好方法

网友:
呵呵,大家都在顶拜楼主的牛B而忘了给楼主说说那两块板子了.只好我这新手给点很浅薄的维修思路.
首先第一块不跑码的,楼主先检查检查有没有断线的地方,如没有的话看看北桥的电压有没有1.5V,有的话比较不好,没有的话可以更换场效应管.如果有的话也不跑码,楼主用你发明的吹风机加焊北桥吧,会不会是你放太久了潮湿了...
第二块D2 D5跳变的,楼主拔拔针帽看看.拔了没效果的话,有条件就刷刷BIOS吧,或许BIOS错乱了,再者也可以更换电池底座试试.本人遇到过一台代码过一遍,开机,又重复的机器.最后检查到是硬盘问题,也就是系统问题,PE重新分区装系统正常.

网友:
炒作的吧。这都能行,主板要变形的

网友:
这个温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
哎  人才啊  果然是穷则思变啊。。。。。

网友:
我倒想过用这个做下部加热用,没想到楼主单用这个也行,实在是佩服

网友:
温度根本达不到

网友:
楼主不错哇   我们做桥都用吹风机呢

网友:
做笔记本的显卡也用哪个都行

网友:
肯定是要返修的,BGA做的都不是很理想

网友:
真是林大什么鸟都有

网友:
一个月绝对回来返修。客户经常来修。看你不遭皮

网友:
凑强粘合了吧。。板子肯定变形的

网友:
一眼扫过标题还以为看错了呢,再仔细看原来真是“吹风机”!!!太牛了……!!!

网友:
haoyangdeo haoyangdeo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3350823774#lastpost

网友:
haoyangdeo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3350823774#lastpost

网友:
我太阳
你竟然用电吹风整虚焊的CPU底座。
你竟然还整好了
服
彻底服了

网友C:
楼主是熟能生巧啊,一般做不了。

网友:
吹风机时间一长就烧,楼主的咋没事啊,有啥秘诀???

网友:
人品好 实惠

网友:
真是印了那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网友:
楼主很牛啊,非常符合DIY精神!

网友:
我相信楼主只要多加练习,什么都可以吹吹就好!

网友:
楼主太牛了,不敢相信吹风机的温度能达到吗

网友:
改天买个电吹风和风扇调速器,试一下,电吹风才30几元,比热风枪便宜多了。

网友:
吹的P4有铅的座子吧,有铅的还好搞点

网友:
这个方法还真够冒险的~~~~

网友:
实在搞不明白........吹风机的温度..... 不过.....应该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呃,错了 ...是 “人能怎么想,板能怎么修”...呵呵
真的挺佩服楼主~~~~

网友:
还真牛,电吹风修

网友:
改天我也那块板来试试

网友:
牛 这样都可以

网友:
这个强大。只能说明你的电吹风质量很过关!

网友:
我也试过,但板黑了。

网友:
楼主太六了,我应该向你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