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更换电容实例图文教程(申请转正)

楼主(2011-03-01):
一步步教你更换电容全过程

Step 1:主板的背面,在电容的正负脚上涂上焊锡膏。

Step 2:60W的烙铁停在锡上,吸锡器尽量紧挨。把锡吸干净。

Step 3:再在焊点上加点热,熔点残存的锡,即可拔出电容。

Step 4:拿出电容后,若还有锡留在孔上,则用下图这个方法。别忘了加焊锡膏呦!

Step 5:在拔出旧电容,并清理干净旧焊锡,然后装上新的电容,在装新电容时需要搞清楚电容的正负极。如下图:
电容可以从脚来判断,长的是正极,短的是负极。电容身上,有半边颜色涂料的是负极。

而主板是却不是统一的,主板电容位都有半边是白色的。但有些主板是正极,有些是负极。确定正负极需要参考更换之前的电容,或者看主板上有无标明+/-极。

Step 6:拆除旧电容,在两个针脚孔上加上焊锡膏。

Step 7:装上电容,在背面同样加焊锡膏(如下图),接下来就是加上焊锡了。加焊锡就得看自己技术,也不难,但要细心掌握时间。

另外,采用质量好的锡线会更顺利完成焊接工作!

Step 8:剪掉多余的针脚。

Step 9:当完成全部更换,还不算完工,重新检查一下焊点,以及清扫干净主板表面。

彻底清除焊锡膏后,如果有小件到电子市场买一支专门清洗线跟板将是最完美的结局!

P4P800改造完成 实地测试

换上的电容一共花了270元RMB。虽然SANYO OSCON的电容够贵,可它的固态电容的确是物有所值。

看看上面的图片就知道电容全部更换成功,没有全部换成OSCON的电容实在有点可惜,虽然最好的实际效果不敢说,但至少看上去气派啊!

那换了电容之后有什么不同呢?老实说我换完后一点底也没有。甚至担心开不了机,但真正开机后却让我很惊喜!

换了电容后大有不同,没换之前3.0G的CPU不能在3.6GHz与RAM同步,只能异步可以入系统,现在换了电容后可以在3.6GHz与RAM同步并进入系统正常使用。

相信主板更换后的电容会为整个系统带来各方面的提升。

网友:
    也太给力了啊!!换个电容就那么贵!!

网友:
哈哈,花了好多多啊

网友:
这种5块的烙铁也敢换主板电容啊,你牛,不怕静电干死主板吧,我一般是热风枪加吸锡器的,焊接用936

网友:
换个电容整这么麻烦?饼哥的方法很简单。不过是秘方,实地学员才知道

网友:
对新手有用 但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