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6W指示灯亮黑屏

楼主(2011-03-01):
  今天接到2个一模一样的显示器、都是同样的问题、第一个我看见2个电容爆了、换了后症状还是一样。、这是通病、请问怎么修呀!

网友:
建议LZ可以去看看资料  先认识下液晶显示器的工作原理  先检查下电源板

网友:
黑屏.按理说主就应该考虑高压条和灯管但你说电容鼓包了可能电源板有问题.看看12V有没或者不足.

网友:
这款机器注意一下,有一个小保险电阻容易坏,仔细查能找到问题

网友:
高压板有可能短路了   把高压保险烧了   电源板背面有一个高压保险  连上

网友:
这个型号昨天刚修了一台 高压问题 换掉一体板就OK

网友:
量一量更換電容電壓是否正確
再做後續動作

网友:
高压部分有10欧的贴片电阻检查下 还有贴片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