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 开机针上电压底。。1V左右

楼主(2011-03-01):
黑表笔搭在电源黑线上。。用红去测量开关机针 一个无电压 一个电压才1V
请给点思路
求助

网友:
看看电阻是不是掉了

网友:
请说的朋友说详细点。。。新手

网友:
楼主自己也要说清楚啊,开关针的电压是如何来的,如果是电阻分压而来,一般应为5伏,那就找电阻和可能有的电容。如果开关针本身应是3伏的电压,那就降压的线性稳压器或者控制场管的芯片有可能。如果降压本身无问题,那就可能IO或南桥。

网友:
楼上的说的已经很全面了,看是不是其问题

网友:
跑线路,看看是开关排针到紫5伏之间的元器件有无损坏,或后极是否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