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台IBM R400无背光问题吧

楼主(2011-03-01):
朋友拿台R400机器,无背光,高压上所有指示灯都不亮,只有进系统后无线网卡指示灯亮,我开始怀疑是屏线的问题,于是跟客户说要换屏线,客户说他在蓝快看了说是主板的问题,把我给搞蒙了,刚好手里有个T400机器是好的,所以我就把T400整个的显示器部分全带换到R400上故障还是一样,我把R400的显示器部分装到T400上怎么是一样的,没有背光,难道我主板和屏上部分同时出问题了吗,
T400的是LCD  R400是LED的,
大家帮我分析下好吗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正常吗?

网友:
LCD背光  和  LED  背光 显示驱动不同吧

网友:
呵呵。。。两个背光驱动就是不一样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机器搞好了
原来T400 LCD 和R400的LED不可以互换。我把R400 LED的装到T400 LCD的时候把主板上的屏接口的3.3V供电保险烧了,换了就好了
R400的也是。,我把那个保险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