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9T 不上电

楼主(2011-03-01):
有一台,Z99T的本,一开始是显卡问题,要加焊显卡,因为要下班了,就放了一晚,第二天来了就直接从做了显卡,可是做完以后上机测电流却只停到了0.13,取了显卡板也一样,真倒霉为什么做显卡板主板却出毛病了,按开机键只有3V 5V还有电池插头口的一个电感电压是9V以为其他电感没电压,从做过南桥没变化,该怎么查啊?????在线等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有问题,今天碰到一个这样的,加焊显卡好了,拆出来清灰,成了掉电。后来检测的是cpu坏了

网友:
哦,好的谢谢,我看看,是AMD的CPU

网友:
加热北桥,这个很容易脱焊。

网友:
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供电芯片有问题呢

网友:
换了个U还是老毛病啊,

网友:
3V 5V按开关以后都有啊,如果北桥虚焊电流会是0。13吗?

网友:
这个值得注意。

网友:
我按住北桥开机电流还是0.13,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的问题噢。。。

网友:
我加焊了一下CPU供电芯片,还是一样啊,现在除3V5V其他上面电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