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6-机子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11-03-01):
我今天接了一台HP-516的机子,有时能开机,而且还能正常用,但是有时不能开机,不开机的时候,待机什么都正常,I/O发给南桥的信号也发出来了,一按开机键的时候电压从0.02跳到0.04然后一下子就掉了,电源接口的灯一直在闪,正常的时候是没有闪灯,主板上也找不到短路,不知那位兄弟知不知道这个机子不没有什么通病,或维修经验,说出来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麻。

网友:
换南桥,然后再IO

网友:
换CPU就可以了

网友:
I/O都换过了,南桥还是弄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那位大哥,有没有图纸麻,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