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73P 775针主板开机跑00,触发正常,采用GeForce7100+nForce630i蕊片组

楼主(2011-03-01):
翔升G73P 775针主板开机跑00,触发正常,采用GeForce7100+nForce630i蕊片组,测了一下各供电:CPU供电:1。4V,内存供电1。8V,内存辅助供电0。92V,南北桥供电:1。3V,不知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压座子压桥

网友:
CPU复位正常不??

网友:
刷个BIOS 上BGA烘下71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假负载测得:复位1。2,VTT1。2 时钟0。3 PG :0。5,PG电压有点少应该1。2才对。

网友:
这个可以压!焊一下!要不行。。我也等高人指导学习。

网友:
先刷BIOS呀

网友B:
请问楼主 CPU VTTPWRGD 信号 只有0.5V左右  那VCORE 怎么出来的呢? 测量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 CPU VTTPWRGD 信号 只有0.5V左右  那VCORE 怎么出来的呢? 测量是否有问题呢?

上假负载测得:复位1。2,
VTT1。2
时钟0。3

PG :0。5,PG电压有点少应该1。2才对。

网友C:
这个板多数加焊桥可解决

网友:
上带灯测试座查座是否虚焊,查CPU供电芯片的PG为何没有发出。压桥或重植看是否跑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多数加焊桥可解决

已经加焊过南北桥了,但是问题还是一样,现在在考虑换个南北桥试一下。

网友:
CPU是不是好的,要不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