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V60触发保护

楼主(2011-03-01):
近日,小弟修了一台清华同方超锐V60本本,故障:待机电流为0.02A,按开机键,电流上升到0.08A后几秒掉回0.02A,可再次触发,现象一样,开机量,3.3V,5V,1.8V都正常,1.5V只有0.5V,断开负载焊点,电压仍为0.5V,确定后级没有短路,换电源芯片SC1470I,升压电容,升压二级管,输出仍为0.5V,高瑞管G级也为0.5V,低瑞管为0V。请高手指导!

网友:
现在找换了高低复合管,输出还是0.5V,晕了

网友:
谁有这个本本图纸?帮传个,轮坛里没找

网友:
汗颜。。。修好没有  LZ

网友:
BST电压正常否?

网友:
主供电保险电阻开路,芯片已经损坏

网友:
还是按基本的去量吧,供电,使能,还有找个差不多的图纸去量周边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