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灯管还是高压条

楼主(2011-03-01):
一个日立的小本子
来的时候摔过,说摔过后就不亮了,但是屏有图像,很肯定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条了!~
拆开屏部分,高压条外接张碎屏
屏亮了,说明高压条没有问题呗,就拆屏吧,拆开一看灯管碎了,换了根新的,OK烤机一天没问题
第二天客户取走,晚上就来电话说又那样了,送回来确实和来的时候故障一样,拆机,分开点灯管和高压板都亮!
和一起又好了!点一天晚上快下班的时候又那样了,单点灯管或者用碎屏试高压条都正常,
大家帮我分析下什么原因啊!谢谢了啊

网友:
高压板性能不良了,改一个高压板试试吧。

网友:
拆开c壳点着。。量下不亮的时候高压条那几个引线脚电压对不对。。。如果都正常就不是主板的问题了。。还是高压条和灯管了。。。摔过的机器确实头痛啊。。。

网友:
应该是哪里接触没接触好吧。。查下屏线

网友:
高压板性能不良了

网友:
不亮的时候,测一下高压条有没有少电压

网友:
我觉得看看灯管和线  焊接好没有,如果没问题的话,那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看看灯管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