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笔记本不接电就卡住,接电后继续

楼主(2011-03-01):
维修一个HP 2530P的主板,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如果不接电源,电池有电的情况下不接电就不开机,风扇转 ,屏幕没有反应,如果接电,一切正常,如果开机后断电,会停在当前状态,没有任何反应,如果再次接电,还继续刚才的工作,非常奇怪,
笔记本

网友:
楼主说的问题确实奇怪。。按理说要是死机了除非断电从新启动才行啊。。

网友: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以前碰到一台ibmt41的机器。。。和你说的差不多的问题。不过不是接不接适配器会这样。。而是以按压南桥就可以从停下的地方继续运行。。。不知道你的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头吹下南桥试试,真是非常奇怪,哈哈,

网友:
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