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imini S1的故障请教(已经修复)

楼主(2011-03-01):
(图片)

网友:
我也是 报错 error code =ffff  方正e400

网友:
奶奶的,我维修好了。维修过程如下:
1 刷BIOS,依旧。
2 换BIOS 芯片,刷BIOS。OK
3 装上自己的硬盘装系统,一切正常。换回用户的硬盘,故障重现。
4 打电话给用户,用户说他装了个软件成了这样,于是自己想是不是硬盘上有毒会破坏BIOS。于是取下BIOS芯片重刷一个BIOS,又焊上,用我自己的硬盘正常。把用户的硬盘用MHDD清了一部分并且倒了一个GHOSTXP回去,装系统正常。于是主板装回本本试机,奶奶的又出现故障。一样。焊下BIOS
刷程序又装回去,用自己的硬盘启也不正常了,一样的问题。焊了一下背面的IO芯片,故障依旧。放了1个小时没管它,重试机又正常了。考虑到以前维修过一个同样的机器是CPU容易虚,于是把CPU和桥全部重做过。反复用两个硬盘试机都没再出现问题。
小结:此故障可能问题没有在BIOS,而是内存故障(这样说是本人多次在台式及其它本本上碰到过内存脏会引起这种BIOS ERROR提示),因为曾经出现过一次故障时擦了一下内存,就发了了一会儿又出现故障。说明可能在内存控制器那一边故障。搞来搞去还以为是什么神人制作的病毒会把BIOS芯片给烧掉,可能有地方虚,最后做完桥后试机器6小时左右,准备再反复搞两天,没有问题就交机器了。(现在机器所有功包括USB能正常)

网友:
我想问问 你用什么BGA设备弄CPU的  温度是怎么样的?

网友:
重装系统 要一步一步装的 T是F6的时候 按 F7  不加在那个程序就OK了

网友:
你做的是那个桥呀

网友:
那个板只有一个桥哈,是VX700

网友:
回复5楼,这个机器不是软件故障哈,是主板坏了,这个是一定的。

网友:
回复4楼,我用的是很便宜便宜的那个二温区BGA弄的CPU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