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跑FF,自检完成但不显示

楼主(2011-03-01):
小弟新人一个,今天刚从老师那里学习出来,到别人店里打工,遇到一块台式主板,内存,BIOS这些供电,都有,也自检完了,但是代码却跑到 FF 就不动了,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

  而小弟也记得老师说过,FF,00,7F等,是主板自检完成了

  现在小弟正为它郁闷呢,你说它自己没问题,都自检完成了,怎么就不显呢?这内存,CPU,显卡都装上了,也没看哪个东西少了

  代码从最开始的C1 然后变了几下到0d 再后是50  最后是FF

请高手技招

网友:
是不是vga接口坏了啊?

网友:
换张显卡试试?

网友:
先压压北桥吧..集显的话打打行场信号阻值,ID0-3阻值,RGB阻值.  独显的打打AD线,检查偶合电容.

网友:
现在用的是集成的话   插个独立的 试试
如果现在用的 独立的  换个显卡 或者 弄个pci显卡试试   确认一下到低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不行就焊北桥吧

网友:
支持5楼的意见

网友:
是用的集成显卡还是独立的?试试独显能显示不?

网友:
     说问题时最好是把主板牌子和型号一起发上来,因为很多主板都是通病。或许会更快速的解决问题!

网友:
是不显示品或者显卡挂了吧!!!

网友:
先看看你的显示器有没有问题,在检查一下vga或dvi接口有没有损坏,排除以上故障看看有没有显示
如果是独立显卡,换一个再试,不行就加焊北桥,如果是集成的方法也一样,插独立显卡,进coms屏蔽集成显卡,不行就加焊北桥哦

网友:
换显卡试试 ,不行焊北桥

网友:
集成显卡不显示最常见的就是主板虚焊,加焊北桥吧

网友:
跑马正常不显示,你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主板是GA-K8NS,没有集成显卡,用的是独显,而我也拿其他的显卡试过,只是我也不能完全确定他的显卡是不是好的,按那师傅说是好的,但是我在用它时,它的风扇不转,用另外的风扇转到是转了,而这里又暂时没别的主板来试那显卡好坏,并且他这里,除了代码卡,假负载都没有一个,这里也没有刷BIOS的机器,我郁闷的很,还有就是台试机,我记得做起北桥来,好像就说明这块板最多也就几个月的使用时间就是用不了了吧

网友:
外接显器的VGA接头是好的,在别的地方用没有问题,能显

网友(2017-08-20):
现在的板,要过b2才会有显示.  你没写板的型号,无法给你提供更多的资料.

网友:
卡代码了。重写bios。重写不行就北桥问题。可以丢了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