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20开机黑屏且伴有报警

楼主(2011-03-01):
机子是被摔过的   被修过显卡  开机电流能上到1.1v以上但不显  在电流走到1.1左右的时候有报警声连续4声过一会又重复报警   有时候按一下cpu座开机就能开机 但只要一动在开机就又报警   怀疑是cpu坐虚焊用bga加焊后还是一样   按一下就能点亮  不按就有报警    不确定是不是cpu坐坏了  请高手指教

网友:
cpu坐坏了........

网友:
就是CPU座子的问题

网友:
可惜现在北桥被我加焊短路了    郁闷啊

网友:
cpu 座可能性超大

网友:
替你感到悲哀啊

网友:
dell的可以根据故障指示灯判断

网友:
这个就得重做北桥和座子啦

网友:
你那片主板不用修了,BGA下面至少掉了几十个点。

网友:
这种摔坏的机器,我接十个,十个都是掉点的。按着就能亮机,放开就不行。
以失败而告终、。

网友:
哦  掉点那可是个大问题

网友:
我想知道cpu座怎么做啊  我弄过但都失败了

网友:
bga的水平达不到换cpu座位的水准

网友:
哪位大哥可以分享一下换CPU座子呀,没有换过也不敢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