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itx的小电源烧了个2极管,请高人指点如何代换。

楼主(2011-03-01):
宏基的emachines的机器,很小的mini itx机型。电源很小,长长的,相当难代换。
拆开发现,是里面的一个硅
二极管
烧了,黄黄的,很像那种圆形的饼状电容,型号部分只能艰难的看出是z301. 这个怎么代换呀,有高人知道吗
ITX
Mac

网友:
这个我个人看法,只要是个头差不多大小的就能替换吧。期待别人的解答。也换过,但没换好。

网友:
光靠表述不懂,建议LZ发照片上来大家鉴定才能帮你

网友:
上给个图看看 看你的编号像稳压管

网友:
不会是压敏电阻或热敏电阻吧?

网友:
最好上个图,要不就不相连的电路画出来。大家好帮你看。

网友:
应该是热敏电阻吧!

网友:
保险烧了没,看看是否和大电容并联,估计是压敏电阻,应急的话直接拆掉不用。

网友:
估计这个不是二极管 上个图片或自己画个原理图分析一下。

网友:
听你说的,好像这个不像二极管。还是上个图吧,这样比较直观。大家也好帮你。

网友:
那个应该是压敏电阻,起过压保护作用的。把另一个也拆了就行了。通电前请测量下+300V的对地电阻阻值,正常后可以通电。我碰到过几次这种情况

网友:
跑线路画出电路,连接了些什么原件什么电路,基本知道这个原件是什么作用,大概就 知道是什么原件了,

网友:
minghe687
的帖子
PCB板上标的是什么,是Z301吗,是的话它应该是稳压二极管,普通二极管用字母“D”开关的,压敏电阻是字母“THR”,电容是字母“C”,普通电阻是“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