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WIN7中显示字体不清晰?

楼主(2011-03-01):
不知道大伙有没有同样的感觉,WIN7里显示的字体没有XP中的清晰,不是显示器的问题,也不是显卡的问题,感觉应该是系统在做怪。
win7

网友:
嗯!目前都对WIN7的评价不怎么样.建议一般配置的机器不要赶时髦装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