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627EHG-A的68脚对地无穷大???

楼主(2011-03-01):
收到一块华擎AM2主板,故障为不能触发,量开关针3.4几V,PCI14脚3.47V,14.318两脚有压差,跳线帽不反,电压也正常,接着测I/O(型号为83627EHG-A) 68脚触发无反应,跑了下线无果,于是测了下68脚的对地阻值,发现是无穷大!!!难道是断线了??求解
主板

网友:
应该是断线了 跑下线路不就知道了

网友:
你测68脚有没有 电压 这个IO大多是高电平开机, 你就直接来个高电平了 看开机不、 不能开就查查 待机电路咯 一两据句话说不完啊

网友:
68脚无电压

网友:
可能是断线,但是我跑线跑了半天跑不出来

网友:
、可能是外接上拉电阻断了,你跑一跑线吧,有这个情况 的,也可以,测试下开关的哪两个脚处

网友:
好好跑线,不行就放一放,有时间就跑下,一定会找到开路的。

网友(2011-03-31):
开路,68脚没电压,飞个电压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