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英文那位大哥能告诉我这说些什么.......

楼主(2011-03-01):
又是一台HP的换显卡
进PE的时候出现蓝屏
看不懂这说些什么
那位大哥<美女>能解释一下这说什么?
先谢谢咯

网友(点评):
HP机器的常见问题,WIN7或是VISTA改XP需要刷BIOS或者修改硬盘接口模式,否则即使装上系统,也需要安装声卡补丁

网友:
ACPI错误,刷BIOS或装WIN7可解

网友:
此类蓝屏可将最后一行的故障代码在百度里搜索就会知道答案了.

网友:
如果想装XP的话,可以先将BIOS刷成F。2E版本的就行,不过必须是在装完WIN7之后进系统刷BIOS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系统已经关闭,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此画面,请重新启动你的电脑。如何重复出现此提示,请按下列提示操作。
系统中BIOS对ACPI冲突,请升级BIOS,如果你不能升级BIOS或者你的最后BIOS中没有ACPI信息。你可以去除ACPI信息,要这样做,开机按F7在你准备安装驱动后。系统在你按F7钱不会通过,直到你安装之前。
大体意思是这样,见笑了。

网友:
一个问题已被检测到,windows将要关闭电脑从而避免受到损害
如果这是第一次出现,重启你的电脑,如果这个提示再次出现,按以下步骤作“
本系统的bios与acpi不匹配,跟系统供应要一个升级的bios,如果 你没有这样的bios或是供应的最近的bios都 不是acpi 的,你可以关掉本机的acpi的模式,如果要这样做当你及时安装存储器驱动时请按f7键,系统将不提醒你f7已按下,这也将不进入acpi并允许你继续你的安装
技术信息
。。。。。。。。。

网友:
刷BIOS或装WIN7可解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现在看了大家的帖子以后知道怎么搞了
有收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翻译得很全面,你的英文水平真好,哈哈

网友:
不错啊。厉害,这也能看懂,呵呵

网友:
前面的都是一些装饰性的话,关键的就是最后一行的错误代码。
就是那个0X0000000之类的,百度搜索就行。

网友:
在GOOGLE 的语言工具中,就可以翻译任何两种语言。

网友:
翻译的意思很好,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
换内存换内存

网友:
谢谢大家
决绝了
换的WIN七的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新手,只是能尽力做一点能做的吧,水平有限见笑,喜欢这行,可什么都 不懂,还望多多帮助

网友:
看 了大家的帖子,有收获

网友:
看了收获不小,谢了!

网友:
用win7的PE可以进的。建议楼主以后再看不懂E文的情况下可以用翻译软件大体了解一下是什么意思,这样快一些。

网友:
装WIN7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