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A开机掉电

楼主(2011-03-01):
今天接手一台联想昭阳E42A不开机,接可调电源上电电流上到0.33A掉电,开始怀疑系统电压有一组没出来机器保护,开始查看图纸发现B+电源不正常
B+只有3.4V,正常的时候应该是19V,用表查的时候发现PQ
7短路,在料板上找了一个同型号的换,上电测试一切正常B+电压出来19V,一阵狂喜,开始上电试机OK了不掉电,开始装机整机测试装完以后又出问题,待机电流0.16V,硬盘指示灯常亮,但是可以加电,进系统一切正常,这时开始查硬盘供电电路发现硬盘在待机时就有5V,硬盘的电压应该是开机以后才有的,开始查+5VS电压,发现转换+5VS的开启一个管子短路 此时更换Q3,上电待机正常,开机进系统测试一天,一切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2012-04-21):
是独显的吗  可以把图纸分享一下吗  急需呀

网友(2012-08-04):
求图联想昭阳E42A图纸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2933-1-1.html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2933-1-1.html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2933-1-1.html

网友(2012-11-21):
现象有点接近,可故障点不一样啊,唉,继续查找中。呵呵。

网友:
LZ、我想问下,你测试了一天这台机你收多少钱?

网友(2013-03-09):
是呀,可以分享一下图纸不

网友:
收了多少票票啊

网友(2013-05-01):
在吗 版主 请教个问题 我手头也有个俄E42A  电池能开机  插上冲电器立马断电 用可调电源 电压调21V 能开机 调19V  插上去 上到20MA 掉电 21V 的时候 有50MA 的待机 麻烦你了

网友(2013-09-16):
我的是E42C,显卡集成的,也在找图纸

网友:
我的是E42C,显卡集成

网友(2013-12-09):
我这个机器也是的,开机到0.8左右就掉电了,然后自己又上电,在到0.8左右又掉了,来回反复重启,偶尔有时候可以亮起来,显卡加焊过还是一样

网友:
请问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啊,有没有修好的啊亲

网友:
图纸看不懂。。有谁修过这样的 可以分享下

网友(2014-09-16):
图纸那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