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星915G主板,自动触发,诊断卡等猛闪【已解决】

楼主(2011-03-01):
上电自动触发,诊断卡的灯猛,换了LM358还是一样,晶振,一脚0.28,一脚0.14
也更换过,全板各处电压一直跳,求解

修好了
我一直怀疑是哪个电源IC坏了,想了想,LM358换过了,还有个RT9202,换了马上就好,除了自动触发外

网友:
兄弟你电源坏了吧 有短路的

网友(点评):
曾经看一个哥们就是换LM358好的

网友:
为什么灯闪你要换LM358呢??
换个稳定的电源试一下,再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装错极。

网友:
有短路呀!!!好好看看

网友:
你怎么不压下北桥看看。应该是北桥虚焊导致的。

网友:
最手是查下四大电路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自动触发?是触发电路坏了吧, 看看小三极管坏没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是RT9202的问题   一般都是这个芯片周围的一个或几个电容爆了就会让这个芯片坏掉了   自动开机这个问题你在强行关机后开能不能解决

网友:
RT9202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