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 -TR1C 大哥大姐帮帮我吧

楼主(2011-03-01):
SONY pcg -TR1C 机器分区 装系统都可以 就是装好后起来 就死在系统选择界面死,"Mi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哪里 不动了 慢装刚开始就死了 硬盘我换了 还是没用 不知道是什么问提
Windows

网友:
感觉好像某个硬件没通过 一个个排除吧 最后还这样 看看南桥这面

网友:
不是硬盘的错就是系统的错,不是系统的错是南桥的错还有接口

网友:
咦 不是我说 SONY的本本不是什么系统都能装的 好多都是滚动条死机 装安装版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