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

楼主(2011-03-01):
刚买一个月的联机G455,用不到一个月啦叭声音就有问题,时好时坏。应该是接触的问题,可是新机又不能自己拆。大家有没遇到同样的问题呢?

网友:
先从软件搞起。去官方网站下载,声卡驱动、

网友:
那好办啊  到售后换个新的~~

网友:
先从软件搞起

网友:
送维修站保修。。。

网友:
重装过系统了,软件是没问题的。现在只能拿去保,明天看下能不能换一台

网友:
一个月就怀疑是硬件问题,我觉得可能性小点,但不排除有这种情况,我觉的楼上的说的对,还是先从官网下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