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 无法开机

楼主(2011-03-01):
机器是用键盘 开不了机,把键盘拆掉,用镊子触发下键盘接口的话,可以开机,键盘换过,侍机都正常,H8也加焊啦,不知道是哪里问题,不知道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现象的

网友:
检查接口的条件都正常没?

网友:
键盘接口虚焊?键盘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键盘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接上键盘,按的时候,用表测试一下有没有变化,不就知道那的问题了不?

网友:
查下键盘接口的地线

网友:
是不是键盘接口氧化了

网友:
确定键盘是好的了,那就是接口有问题吧

网友:
总的感觉键盘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键盘接口焊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接上键盘,开机脚的3.3V电压拉低啦,侍机有0.09V,有点高啦,不知道往哪里查啦

网友:
不知道谁有点位图,能上传一份不

网友:
借口有问题

网友:
这接口怎么换咯,焊起来的话就坏啦

网友:
你换个键盘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