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50

楼主(2011-03-01):
东芝 M50的显示问题。开机正常进系统亮度调节调不动,屏比较暗,拆机量开启信号只要1.15V不正常。跑线路到一个ENE KB910QF C1里面。不知道是什么鸟东东。这个好像买不到,晕死!找个3.3开启信号接进去,不同步的时候会白屏,看着有点不舒服。有没有人知道那个是什么东东不?
信号

网友:
直接从平供电上拉一下

网友:
你说的那个鸟东东应该是EC,一般与开机,亮度调节,风扇转速有关系。。。(一般是其中的一项或者几项有关)

网友:
直接 在 屏上 弄个 3。3V 就OK了啊

网友:
是的我只要用这种办法了,那个芯片找不到!谢谢大家也算是修好了吧。呵呵

网友:
一般都这样,谁还去研究到EC上拉线啊

网友:
可以从屏上接一根线啊,可以的

网友:
留个脚印,期待楼主维修结果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