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见到一块没有IO芯片的主板,已修复/

楼主(2011-03-01):
此板的具体型号是梅捷的N8M3+  主板,此板子能上DD2和DDR3, 一共4条内存口。单桥的5相供电。热管散热的,有VGA,DVI   ,有2个BIOS芯片,全是大容量的。KH25L8005。、诊断卡跑到E9E0后就嘀嘀响个不停。
我取下来板子量了一下子电压全对。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板子,这个 板子上真没有找到IO,还是本人好少修主板了,主板也变得陌生了。还是现在的主板比以前先进了,难到
IO功能在桥里了。有这个 板的朋友可以找下子,我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将容易的先搞先,不管那么多,
直接就写了此板子的BIOS程序,当时只写一个芯片时,不行,2个BIOS芯片一起写才行。
后来一点,OK了,收银子了,看来真的要继续学习新主板知识,才能跟得上时代步子。

希望论坛版主们多介绍点新式主板相关的维修知识与经验。小弟多谢了。

网友:
那两个BIOS一个是DDR2的一个是DDR3的,而不是两个刷同样的程序。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的说法欠妥, 两个BIOS其中一个应该是备用的。 这是AMD的 内存控制器集成在CPU里 。 跟BIOS 没多大关系吧 。

网友(点评):
这两个BIOS 的确是一个是DDR2,一个是DDR3的, 官网上可以下载的BIOS 也是分开2代和3代的,

网友:
io NB SB 都在一个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有此事,我怎么没有见过

网友:
你明白了IO的作用后。就会知道为什么没有IO也可以了。

网友:
IO是控制输入输出的,有些还附带些其他功能,独立的IO,相对于主板来说等同于NB SB分开独立比NB SB同一块好,独立工作总比挤在一起工作难出毛病.当然,相对于厂家成本来说也比较重.
高端的板子都分工很明细的,各部分工作主要都独立分开,只有低端的板子,低价格的,才会多集成的.最常见的就有NB SB集成在一起的.那种板子也是本人所不喜欢的.坏了基本没得修,除非BGA,坏的最多的也是NB SB集成块了.

网友:
开关机的控制,桥直接可以实现,虽然说先板子没串口和并口了,但是键盘鼠标是到哪去的呢,直接近桥啦??

网友:
太牛了,世界之大,什么鸟都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现在都先进啦,圆口的估计被淘汰啦。

USB的啊。

网友:
有的主板i/o芯片跟声卡ic一样大小了

网友:
见过P3威盛芯片组没有IO的板子

网友:
楼主的板有两个BIOS,要是不刷,两个换一下也有可能好

网友:
e9确实是BIOS问题,碰到过很多,多半都是INTEL原装的班子,梅捷的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2个BIOS就是一个DDR2 一个DDR3用的

网友:
还是没有看明白,这两个bios是备份功能还是ddr2和ddr3的功能啊?

网友:
见过就一个桥的,坏的,觉得就是那个桥坏就不修了

网友:
没有见过没有I/O 的板子,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呀

网友:
我到是见一两块都是小厂生产的

网友:
我有一个V星815的板子,貌似也没有IO。

网友:
看来看去,还是不明白。。。。。。。。。。

网友:
引用点评河子  我觉得你的说法欠妥, 两个BIOS其中一个应该是备用的。 这是AMD的 内存控制器集成在CPU里 。 跟BIOS 没多大关系吧
本人认为2楼的点评对。一个是原的,一个是备份用的,说有两种BIOS,是有一种用DDR2内存带起来,亮机写的,一种是DDR3内存亮机写的。是这个意思来的,本人也没有试过这个 板子亮机用两种BIOS程序写。不过事实是我这个 板子只写一个芯片是原故障,E9E0,两个一起写才亮机。

网友: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还没有见过没I/O的

网友:
支持河子,AMD的CPU集成内存控制器好不好,两个BIOS一个只是备份而已,双BIOS,其实不用刷bios,两个替换一下就行,我碰到两个BIOS,直接对换,如果是BIOS的问题,一般都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这可能,但是如果你上DDR3的内存就刷DDR3版本就行,

网友:
这样的板子不知道能不能拿来测试内存

网友D:
这种主板我也见到过!不过我想问个问题!现在很多板都没有时钟芯片了,我遇见过好几张都是没有时钟芯片PCI的B16脚没有时钟!这种情况不知道该怎么修呢?跟B16就跟到桥里去了是直接修桥?还是别的地方导致没有时钟的呢?还请大家指点哈小弟!!

网友:
两个BIOS芯片不是什么DDR2和DDR3用的,里面的资料都是一样的,就算坏了一个也能用,跑E9是两个都坏了,

网友:
LZ说一下,两个BIOS到底有什么作用

网友:
两BIOS应该是备份用的。

网友:
全集成的有什么奇怪呀?奔腾1时代也有了,以前有块SIS5598板子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两个bios刷的程序一样吗?

网友:
见过,都集成到桥里面去了
要是按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真不知道20年后的电脑主板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主板我也见到过!不过我想问个问题!现在很多板都没有时钟芯片了,我遇见过好几张都是没有时钟芯片PCI的 ...

没有时钟芯片早就见惯不怪了。NF4单桥就是没有时钟芯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因为IO也是南桥控制的··
  所以直接省掉IO 由桥控制··
  不知回答的对不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么请问!时钟芯片又到哪里去了呢?PCI B16脚没有时钟电压这种情况该怎么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板子  还真没怎么见过

网友:
没见过没有IO 学习了..

网友:
没有见个没有IO的主板

网友:
不稀奇哈...I/O的作用,桥能完成,只是我学到了两个BIOS要一起刷,,一个BIOS是管DDR2一个BIOS是管DDR3的,

网友:
受教育了,又学了一点新东西,谢谢LZ。

网友:
没见过这些高科技的

网友: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做IT就真的要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
确实是一个二代一个三代的BIOS,我有一块昂达的785板子,就是这个样子,搞的开始还懂,好久才搞明白了。

网友:
是一个二代一个三代的BIOS,碰到过

网友:
像这个主板还在保内,楼主比我们早一步修,见识了

网友:
科技以人为本,越来越先进了

网友:
你们都很NB,俺见过945芯片组用478CPU的主板

网友:
现在时代在进步呀。我们也要进步才行。

网友:
应该有的,外形像声卡芯片一样,正方形封装,ite多数

网友:
哈,第一次见到没IO的,那外接设备怎么办啊,USB的不也要IO管吗

网友:
哎~~·落后了、、继续努力。。

网友:
梅捷官方网站的两个版本BIOS的说明,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没有IO说明开机是南桥或加门电路开机的吧,IO也可以集成到南桥里面去啊,。

网友:
我遇见一个惠普上网本,南北桥,CPU全集成,而且不用散热片,在机子里不显眼的地方有一个小风扇,主供电大短,芯片挂了,机子少年就夭折了,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