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PLC-XP5700CL温度报警后自动关机,求助 悬赏

楼主(2011-03-01):
三洋PLC-XP5700CL温度报警后自动关机
一开始接到这台机器是,220V进去的地方小板坏,我小板拆掉直接连上,可以点亮了,但第一次开机大约10分钟时高温报警-关机,在开时间更短,就高温报警-关机。
检查风扇全部正常,过滤网全部请洗过,LM76温度检测心片,(有两个,一个在主板上的一个是单独小板在镜头边上)用万用表测试一切正常,在正常工作是和温度报警是,电压没有任何变化,两个LM76对换过,也有把LM76芯片连线到比较不热的地方,都没有解决问题。
依然是温度报警。
已经没有办法了,请教高手,在此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