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W190接线无信号

楼主(2011-03-01):
华硕VW190接线无信号、是驱动板的问题。我找了个通用板接好后通电没亮以为是按键没接不亮。本来是想把按键也改了的后来一想要是改了还不亮就麻烦了。我就接原装板也没有接按键还它要可以亮。这是什么问题真搞不懂。以下是电源、原装驱动板和通用驱动板

网友:
不好意思、第一次加图不怎么会发、发多了。有屏线的是原装的。电原板大家知道吗。帮我解决一下谢了

网友:
不太明白,是联机显示无信号输入还是根本就开不了机或者可以开机但是黑屏?说得越清楚大家就越好帮你。

网友:
你的通用版是93A的?

网友:
接主机、屏显无信号。换个通用驱动板屏都不亮了

网友(点评):
通用板有没有刷过程序试试啊,原装驱动板的信号有到芯片吗

网友:
顶一下。沉了

网友:
描述的现象不是很清楚,不是很好判断问题

网友:
这是AOC代工的,有acer ,ASUS .PHILIPS ......等采用这种型号驱动板  ,只是程序有差别, 这种驱动板一般可以修好, 改用NTA93B 也很简单

网友:
"华硕VW190接线无信号、是驱动板的问题。我找了个通用板接好后通电没亮"
说明:1.楼主你的驱动板用的不对或是程序出了问题
2.如果你的通用版用对了,那就可能是屏的电路或屏线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下改装板的线有没有接错,没接错的话灯管至少要亮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装的刷过程序吗

网友:
樓主是說(原版是無訊號輸入)更換新版會燈管不亮
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