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73U X7 VER 2.0 主板BIOS芯片旁的电阻被烧焦了

楼主(2011-03-01):
如图中的红框内的电阻被烧焦了,周围的元件也被熏黑了,洗净,这个电阻的焊盘已剥离,知道这个电阻是给什么电路供电的吗?
换上一个电阻后主板的板能通过面板开关机,只是诊断卡不跑码;估计会烧了别的什么东西?

网友:
你那个红框标的应该是个保险丝吧,再下来一个是个二极管才对,我没看到电阻在哪???

网友:
是的
,是保险丝.

网友:
通常PS/2,USB,打印机接口等都会有个保险丝的,为什么会存在呢...就是起保护作用,,那保护哪里呢?常见的基本都是保护最近的那部分零部件,起到电压过高后烧毁保险丝从而保护零部件.而你那个保险丝是在BIOS附近,顾名思义先着重检查下BIOS吧.然后是保险丝附近的小零件,二极管,小三极管,贴片电阻,贴片电容...看仔细一点的线路.或者也可以上上电以电压测量法检测检测

网友:
二极管烧了  我看到了  上面都破了

网友:
二极没有坏,图片是从别的地方拿来的.BIOS芯片是贴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