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焊盘还能做BGA么?才开始学习BGA,多谢

楼主(2011-03-01):
有些地方表面的绿油剥落了,点击图片可以放大,另外右下有一个点掉了,不过那个是空点,无所谓。
WiFi

网友:
可以的,做就好了!

网友:
掉的那个应该是空点

网友:
为什么不能做呢?楼主想问哪方面问题?

网友:
可以做的......

网友:
看起来没问题

网友:
主要是看到左上有几个点和点之间的连线已经上锡了,原先应该是有绿油保护层的吧。
多谢各位啊,不过找到合适的钢网有点难的,另外这个是.45的锡珠么?
CPU型号是BROADCOM的BCM4718

网友:
不行用锡涨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