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50维修

楼主(2011-03-01):
    前天接一台海尔A650的笔记本,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马上自动开机,瞬间跑到0.22A,然后又掉回到0.07A,再按开关,不触发了。跟客户讲好价格,动手拆机,待机芯片是ISL6326,测量待机的3V 5V没有,想到此芯片极易空焊,马上就动手补焊,结果接上电,还是没有变化,不过此待机电流偏高,就判断此机有轻微短路,应该就在ISL6326周围,断电测量,果然测到有一连到ISL6326  19脚的小电容短路了,把电容取出,19脚不短路了,查图纸,得知此电容1UF,在旧板上拆一个补上,再上电,待机3V 5V出来了,待机电流0.01A,此机修复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微短有时候不好判断,早几天修了个插上电,稳压电源过载红灯闪一下,速度很快,但待机电流稳定下来时似乎正常,以为短路,把各大电流支路都断开还是一样,最后还是待机电源IC坏造成无待机电压

网友:
LZ,能把这个机器的图贴出来我们看一下吗 ?想知道那个电容是干什么的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拍照下来,下次遇到同样的主板,一定把那个图片补上

网友:
那1UF电容是5VLDO的滤波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