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换高压条后出现的怪问题

楼主(2011-03-01):
  一戴尔笔记本型号为:DELL PP01L的机子,时而屏幕不亮,但屏幕隐约能看到画面,正常的时候一切正常,换了通用高压条后怪问题来了:屏幕是正常亮了,但是比例不对,整个桌面偏右下角了,任务栏时间这些都看不到。不应该是屏幕的问题,都是焊接好了才装的屏幕上去;重开机直到进入桌面都是这样,分辨率调整也不行,外接比例正常。难道是这个机器的高压板还有反馈电路?求解。如果有,怎么接线?
  最后是买了原装高压条更加不好使,还是用的原来的旧的高压条加上一根新的通用高压条两根一起用解决问题的

网友:
时而不亮,你那有可能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
有些DELL的机子是不能换通用高压条的

网友:
哈哈,不会是显卡坏了吧,有的屏坏了也是这样

网友:
原来的高压条排线头子也没破坏了,不然再把那个旧的装上去看下就直到究竟是哪的问题了,郁闷啊

网友:
因为DELL的机器背光是使用SM总线进行控制的,他要读取屏的参数,所以有可能是这方面的问题,DELL  D640M就是这样

网友:
dell的高压我们从来都是换原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