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之杯具

楼主(2011-03-01):
   一台联想D216 WIDE机器.抱来比较暗.这机器灯管容易坏.所以开始换管...拆开之后发现并不是管的问题..那也换了吧,灯上有点黑...换完之后升压板老保护....怎么换都搞不定这个事情.今天满满搞了一天了.实在无语了.拆了装起不下20次.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灯为什么这么难换...一直换灯管很利落.同行们给指条明路吧........补充一点.升压保护确定就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点评):
前后矛盾,没看懂,前面说不是管的问题,后面又说确定是灯管问题。

网友(点评):
1,凭什么说,这机器灯管容易坏?知道容易坏,又没有换过这机的灯管。2,为什么不测一下原灯是否坏?还是升压板坏,就换灯。3,为什么不测试一下新灯管是否有问题,是水平问题,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点评):
对啊,杯具就是迷糊工厂生产的。

网友:
是不是没有处理好灯管接头的绝缘问题?

网友:
再检测一下高压板,还有反馈电路

网友:
您的高壓板還沒修好
先把故障點消除

网友:
你的思路有问题,在没确定灯管问题时,不能拆屏换灯管。。本人一般是用同等尺寸的散灯管来点,如果灯管全能长时间正常亮(插上VGA信号线,没有VGA信号会休眠),确定高压没有问题,然后再测屏上的灯管,全测或一根一根地测,方法自己想,找出有问题的灯管,然后再拆屏。如果盲目下手,容易把屏搞坏的。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吗,用通用板点一下,

网友:
先外接灯管看是否还是高压保护,再逐一

网友:
先把高压板排除了,楼主这么换法有点盲目啊。

网友:
前几天换过一台灯管。 用网上的灯管,有高频声。

后来拆了一组旧灯管。装上正常了。

网友:
换灯管时,把灯管装在灯架上后就试验,没问题了才装屏,这样才能保证不重开屏呀。

网友:
机器发暗..所以想到灯管.结果拆开之后有点发黑.但可以确定灯管是好的.结果想想拆了都,并且有点黑.换了吧!没想到一换成这样....当然是误诊.这个就不做研究...灯管一直保护...怎么换也一样.两个管中间挨的近点就要保护这机器.连换两天灯管.几人轮流换都不行..无语中,今天实在受不了,换了个通用升压板.换这板的道理是不会那么容易保护..然后还是暗屏.刷C16芯片故障解决..,,,,,,,,,,,,,附加一点.我的能力足以判断这个升压板和驱动板绝对没问题...拿好灯管测过..呵呵.一个多佘的举动弄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