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CPU 集。。。。。

楼主(2011-03-02):
最近老是 修到 不跑CPU 的板 ,不促发的 板,有好多没搞定的 ,这方面的问题具体都查那些啊,请各位 分别一一列出,哪怕说出其中一条也行,也可供大家以后共同参考 研究, 多谢了、、、、、、、、、、、、、!!!

网友:
我这也有好几块加电不亮的板子 修不了

网友:
不跑cpu的还好点  可以找工作条件  我最怕的就是触发掉电  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点评):
触发掉电比不跑CPU好修多了吧,好不好。 不跑CPU大多都是总线问题,比掉电纠结很多。

网友:
触发掉电的大多是后期有短路或者后期电压有没出来的。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
不触发对照图纸测IO得工作条件都具备不。

网友:
怎么没回答具体哪些条件阿

网友:
修到过AMD平台不跑数的大多都总线原因 手上有一块同方超锐具体什么型号就不记得了 当时是南北桥之间断了根数据线不跑码

网友:
量下大电感都有电不。

网友:
兄弟。。。不要急于求成。。。。。最好研究下上电时序。。。就会好修多了。。。

网友:
这事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自己去研究了。慢慢来吧,这事也不是着急的个事!!!

网友:
对于总线  感觉很无助!  就一百多块钱  不可能拆下桥去量

网友:
最郁闷是这些故障又不能快速解决

网友:
不跑CPU是最难修的了,很小的东西坏就会引起

网友:
如果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这板子就真不好修了。还有救是刷BIOS。。

网友:
。当然测下CPU的工作条件,换个U刷下BIOS不行说加CPU电源管理,在不行换板把,哪个叫板子这么不值钱,。。

网友:
就是 问 具体哪些条件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