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开机时不开机

楼主(2011-03-02):
主板时开机时不开机,24针拨掉重新插一下,就可以开机,有时候可以开机代码跑00,

网友:
补焊那个24针插座

网友:
有可能还是电源上的插头不好了,也有可能是你的cpu座虚焊了

网友:
放下电,看看电池有没电

网友:
CPU座虚焊了,吧

网友:
根据表述可以肯定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2楼3楼的思维是正确的。

网友:
我有个电源就是插头看着挺好,但就不看不了你,用东西压住电源24pin线就可以,直接换电源得啦

网友:
先放电。然后按着不上电的方法维修了。

网友:
不能触发时量下IO的供电,3VSB是否是正常的。

网友:
肯定是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谢谢大家,我按大家的思维弄一下!!!!

网友:
是不通电呢还是通电不显示啊, 问题没说明白啊。
当不通电的时候你按不通电修啊,  就那几个条件。

网友:
有电压不对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座子可能接触不良,开机跑00就是不跑码,查cpu 的供电时钟复位,上假负载查,要都正常,刷下bios。或者选刷bios,不行在说

网友:
我就很奇怪了,不上电与CPU座子虚焊有什么关系呢?  跑码00应该当无码修,,供电,时钟,复位一个个查,没人能一下子说到故障点.先发些数据上来再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