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显故障维修资料

楼主(2011-03-02):
联想LXB-F17069HB
三无,指示灯亮
测+B电压180只有几+伏。还在不停的变化,断开+B接灯一亮一暗变化,断开12伏灯亮+B180V正常,怀疑12V的负载有短路引起的保护,断开TDA8172场扫描不好,查无短路点。断开行后接灯在B+二次电源的电感5616处,测B+50V-0V变化,(无信号)灯一亮一灭变化,查小信号是TDA4841PS行不工作电源保护正常。加上行后B+就只有20多伏,说明行有短路的地方,查高压包短路!
本机 行管用的是C5387不带阻尼,电原:+B=180V。二次电源为降压式,B+ =50V(无信号时),二次电源管6P25型沟道管250V 6A 75W TDA8172 + -12V供电。

CTX FP705
三无,指示灯亮
查行管C5411坏, B+二次电源管Q311,J449坏, B+二次电源供电电阻10欧开路, 行管用的是C5411不带阻尼,电原:+B=210V。二次电源为降压式,B+ =50V(无信号时),二次电源管J449型沟道管 TDA8172 + -16V供电
本机最大特点是:双行管工作,高压包单独210V供电,KA3843振荡推动行管Q401 FS3KM-18(场效应管)获得高压。B+供电通过T304变压器给行管C5411供电,由TDA4856振荡推动C5411行管带动行偏转工作。
T304即是B+的储能电感也是C5411的模拟高压包,断开J449接在T304的2脚后,B+二次电源就不能降压了,如果单独用50V接在T304的2脚行也不能正常工作。 本机是J449击穿B+成210V才烧行管, B+ 正常工作电压:无信号时B+ =50V
1024×768 60HZ=80V 70HZ=85V 72HZ=90V 85HZ=100V 100HZ=130V

明基K792
绿色指示灯亮一下变成黄灯闪烁
查行管C5411坏, B+二次电源管J512坏,B+二次电源供电电阻10欧开路,阻尼二极管BY329坏.CPU是WT62P1
行管用的是C5411不带阻尼,电原:+B=195V。二次电源为降压式,二次电源管J512型沟道管 TDA8172 + 14V.-12V供电
本机双行管工作,高压包单独195V供电,LM339=LM358振荡推动行管(场效应管)获得高压。B+供电通过变压器给行管C5411供电,由TDA4856振荡推动模拟高压包使C5411行管工作带动行偏转。本机是行偏转脱焊造成J512击穿B+成195V才烧行管! T304即是B+的储能电感也是C5411的模拟高压包,断开J512接在T304的2脚后,B+二次电源就不能降压了,要断开行管C5411的C极接60W灯泡无信号时B+ 45-50V说明B+控制电路正常工作的。J512坏了不能用J449代换,用J449代换后B+二次电源代不起负载,灯泡只有10-20多伏就停振了J449发烫,用J512换后灯泡有40-50伏,接上行管就正常工作了,行管基极-0?41V,行推动用的-12V供电,
B+ 正常工作电压:无信号时B+ =45-50V
1024×768 60HZ=70V 75HZ=88V 85HZ=105 V

三星750S
故障现象:三无,指示灯不亮
查行管C5802坏不带阻尼. 电原:+B=50V。二次电源为升压式。
断开行管接灯泡指示灯亮了测量+B50V正常。测量B+ 200V。因为不接行管高压包没有工作. 高压包5脚没有电压送到TDA9112的15脚. TDA9112的15脚为B+误差取样输入端.所以B+电压高。那么怎样才能知道B+是否正常才能接行管了?在B+输出端接60W灯泡开机此是测量B+ 200多伏这是不关开关,用一只1-30K电阻一头接到TDA9112的15脚,一头接到12V处,模拟误差取样信号。看此时的B+电压是否下跌了,调换电阻看此时的B+电压是否变化,如果下跌了或者变化了都说明TDA9112正常,反馈也正常!
本机此是由B+ 200多伏下跌为50V说明反馈正常!,此是查一下高压包5脚送到TDA9112的15脚的元件,还有行逆程电容,都正常!装上行管C5411开机,不联机开机B+153V,出现:没有连接,检查信号线!
正准备联机此时听到有磁磁声还来不及关机行管C5802又坏了,行逆程电容.B+都没有问题为什么还烧行管?再装上行管开机,又是有磁磁声行管又坏了,磁磁声好像是从偏转线圈的插件处和推动变压器发出的,仔细检查发现偏转线圈的插件接行管C极的那个已经烧化了!焊接后重装上行管开机磁磁声没有了。联机一切正常,B+ 正常工作电压:不联机开机B+153V出现:没有连接,检查信号线 ,联机不开机B+50V。开机自检时B+68V ,600X800 72HZ=105V 1024×768 60HZ=105V 72HZ=128V 75H=135 V

ACO冠捷771S-7K1R
故障现象: 三无,橙色指示灯微亮闪烁, 查行管Q403C5929坏,行管C5929不带阻尼, 二次电源为升压式! 二次电源管为P8NS25;N型沟道管,单片机56C1125604-016,电源STR-5643D
断开行管后电原正常,电原:+B=50V 二次电源接灯泡上升到100多伏一下就下降到52V,行没有工作保护属于正常。查行逆程电容,偏转线圈的插件处和推动变压器. 一切正常。只发现高压包T402的2脚B+供电端脱焊。焊好后装上行管。开机测量B+52V, 行管基极-0.3V。 行管C5929用C5411代换了一切正常!
联机开机二次电源为:
开机自检时B+62V, 600X800 60HZ=60V 75HZ=97V ;1024X768 60HZ=100V 75HZ=127V 85HZ=152V其它参数:P8NS25 G极1.7V C5929基极-0.3V 三枪 B:46.7V G:50V R:46.6V 加速极:174V G1:-16.7V

AXION LC-1566 华忆
故障现象:三无,指示灯不亮
查行管BU2520DF击穿,行管BU2520DF带阻尼,二次电源为升压式! 二次电源管为IRF630,行场扫描电源控制ICTDA9103,场TDA8172。
断开行管,测量+B40V正常,测量B+200多V,在TDA9103的40脚对12V接20K电阻B+下降为40V说明B+控制电路正常,查行逆程电容,偏转线圈的插件处和推动变压器有无脱焊.正常!装上行管开机高压启动了,测量B+65V一下变为零伏,橙色灯闪烁,因为没有联机。 联机开机二次电源为:600X800 75HZ 103V 85HZ104V
1024X768 75HZ137V 85HZ141V

联想LXB-F17069HB
故障现象:指示灯亮,开机屏幕也亮,但是没有系统显示,屏幕上对比度和亮度自动加减。
开盖检查面板的按键发现有个都有点露电,换掉4只按键,开机对比度和亮度不在自动加减了,但是屏幕还是发灰没有显示系统,拔下信号线显示:没有信号。重新联机调对比度时发现对比度为零,才明白是对比度引起看不到显示。
本机 行管用的是BU2527AF不带阻尼,电原:+B=180V。二次电源为降压式,B+ =50V(无信号时),二次电源管6P25型沟道管250V 6A 75W

View Sonie E70F
故障现象:开机模糊不清是管座引起, 管座8个脚,实际测量1-8都是实心的,但是装实心的管座后开机出现蓝色回扫线,逆时针测量显像管1-2脚通,2脚是蓝枪,1脚 应该不接地,但是原装管座是接地,并且不是空脚,我测量几次还吧它拆开看了此脚的确不是空脚,我用逆时针数1脚是空脚的GZS10-4-ED代换OK!
其他数据:+B50V B+不联机90V显示:无信号检测。行管用的是J6812 不带阻尼,场扫描KA2142

清华同方5E
故障现象:开机指示灯亮,(绿色灯亮)
联机后三无,绿色指示灯,还有旁边一排绿色灯都亮一下后就灭了,灭了又亮,机内随绿色灯的规律发出嗒的声,
拆开检查:断开行后测量一次电源+B=73伏说明二次电源为升压式,在测量二次电源B+=73伏,并且也是有规律0—73伏变化,二次电源等以一次电源,说明二次电源没有工作。
查二次电源Q911,D925,虑波电容,储能电感,行管,枕校都是好的。可能问题出在电源控制那边!
查行场扫描电源控制IC:TDA9111的28脚B+激励输出电压0.9V不正常,正常5.4V并且是随分辨率变化而变化,查28脚外围电路未发现异常,断开28脚,电压还是不正常,当断开28脚到16脚(B+电平初级检测)的接地电容C412,电压升高了,电源不在保护性的开关了,一次电源73伏不在变化。二次电源还是73伏,以为C412不良代换后开机,故障还是一样。
代换TDA9111无效,代换激励放大管Q912.Q920故障不变。
查阅《家电维修》2006,上,206页清华同方5E 常见故障维修,有一例相似,说Q911,D995击穿还要查C931二次电源虑波电容,但是都检查了好的。
反正没有思路了代换试试吧,代换C951二次电源虑波电容无效,代换二次电源管Q911无效,代换D925正常了,测量D925二极管STPR320没坏呀,在装上D925故障重现,断定是STPR320软击穿!联机正常B+电压: 600X800 60HZ 103V 75HZ 132V 1024X768 60HZ 137V
其它参数:行管是C5297不带阻尼 枕校TIP122 场扫描TDA8172 D925二极管STPR320用2LA4C代换, 断开行后不联机测量二次电源73V ,过一会一下变成198V

EMC 777NS
故障现象:指示灯不亮,黑屏!
拆机检查行管击穿。行管用的是C5387不带阻尼,断开行管后接入灯炮测量+B50V正常,二次电源为升压式,管子为IRF634
行管击穿先查查行逆程电容偏转线圈的插件处和推动变压器有无脱焊!查行偏转线圈的插件处脱焊了,补焊后装上C5387后开机,屏幕显示:无信号!B+电压105V.联机后一切正常.就是行管较热!
联机正常B+电压:600X800 75HZ 103V 85HZ 120V 1024X768 75HZ 137V 85HZ 163V
其它参数:行管是C5387不带阻尼 枕校TIP122 场扫描TDA8172 行场扫描电源控制TDA9116 视放 LA2469T

比科 PK-700B
故障现象:开机正常,过一会就黑屏,绿色指示灯亮,有时重启又正常工作一会就黑屏.
拆机检测+B50V ,B+93V正常.行管C5411的基极-0.07V正常,此时屏幕显示正常!仔细检查电路板有无虚焊的地方,没用发现异常!但是还是补了一遍焊!
大约10分钟后就黑屏.黑屏时没用任何异常现象,灯丝还是亮的,这时测量+B50V ,B+无电压,行管的基极0V,行推动电压正常,
重启又正常了,这是重点监测行管的基极电压和B+电压,当再次黑屏时测的行管的基极变成0V时,.B+电压还有93V才慢慢消失!
说明这是由行振荡电路引起的黑屏,,行管的基极变成0V时,行推动管的电压正常,故障应该是行推动变压器或者在行推动变压器的次极,测量行推动变压器好的,代换行推动的电容C428 47UF,没好!测量行推动变压器次极输出电阻R466时非常烫,拆下测量400多欧并且不停的摆动,用100欧换了开机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