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390

楼主(2011-03-02):
  大家好,今天我接到一台E390,用电池供电时,屏显示出缺色,模糊不清,以为是屏线坏了,换了屏线,用可调电源供电,一切正常,用了半天,拿给客户,跟他说是屏部分有问题,拿回去,客户直接用电池供电,结果故障还是一样,又缺色,今天我用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笔记本又没有问题,我好纳闷的,各位朋友,这样的情况很明显是主板问题,屏部分没有问题的,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提供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
www.hznotebook.com 来过..

凤凰捏盘 -10 灌水。。。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坏的多

网友:
还是先排除显卡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我用电池和适配器用是正常的,拔掉电源适配器,用电池供电,马上又缺色,应该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