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845GL进不了桌面(卡在"欢迎使用"这个地方)---已经解决

楼主(2011-03-02):
有一块QDIP7L1/C-AL I845GL/A/N/V B主板,进不了桌面,卡在欢迎使用这个就不向走了,也没有死机。PE也同样进不了桌面,送来时发现主板上有6个1000U/6.3V的电容有点鼓,可是换了后还是不行。换内存、电源、硬盘都不能排除故障,看来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手摸各芯片没有感觉有异常的。请各位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
把33晶振换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

月饼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换CPU, 刷BIOS ,不过BIOS可能性很小。。

网友:
楼主把USB接口和网卡在BIOS里禁用看看,不过网卡的可能性较大,我遇到过V星主板有过这样的,停在欢迎使用,把网卡芯片拆了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块精英的,原本不亮,刷BIOS亮机,但就是不能进系统,在滚动条哪里就死机,也不能做系统,老死机,屏蔽了网卡声卡都不行,是BIOS程序的事还是别的问题啊,大侠

网友:
我原来见过两块英特尔的就是这样都是南桥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个BIOS版本再试试。我有块华硕给方正代工板,刷BIOS后进系统慢,刷了好多版本才好。

网友:
硬盘有 没 有问题啊

网友:
先把网卡拆了试一下,一般到那里卡了,是驱动问题

网友:
看南桥发热不?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把北桥加焊一下,有可能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网卡有可以坏,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我遇到过还是电容问题。把其余的没爆浆的 1000 6.3也换了。看下

网友:
15楼说的对,把相同的电容都换一遍吧,这几天在处理HP DX2700一批小机箱的机器,都是坏6.3 1000电容的,有的就是进系统不动,换了就好,再不行就看看南北桥,到了这步应该BIOS引导完成了,可能跟BIOS的关系不是太大

网友:
一般硬件问题,特别是某个硬盘接口有问题就会发生,你可以在BIOS中禁用无用的IDE、SATA口试试看

网友:
谢各位的帮忙,最后把网卡芯片从主板上吹下来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