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杂牌24插的京龙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如何修?

楼主(2011-03-02):
紫5V有,绿线高电平也有,绿线接地后,风扇转一会也就2秒就停了,,,测量紫5V有,12V有个0.24左右的电压,,,不知道为什么,,,3个开关管测量都没有问题,,,所有的电解电容也都换新了,,,测量2级管也没有哪个击穿,,,,不知道在怎么入手查了,,,,应该是那一路电压输出高后保护了吧,,,,对了,电路采用的就一个IC:6109

如何修/?

网友:
测量一下电源输出端对地电阻,看是不是有整流管击穿

网友:
很明显是保护电路在工作,所以停止了主电流变换器的工作。导致风扇转几圈就停了,建议你从开关管的串接电流保护电阻开始跑电路,从电压保护电路和次级整流肖特基二极管查起,这集成电路的资料我没有,从保护脚跑电路,我感觉太麻烦,不如逆向检查来的快捷。

网友:
这个型号的集成块还没听说过

网友:
查一下启动电阻,这是带负载能力低,很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