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12si 不开机

楼主(2011-03-02):
接上电源,测直流有 16V,6V, 接下开关就是不亮。求检测方向
不开机

网友:
不知LZ所说的不亮是电源指示灯不亮还是灯管不亮?AOC712S+都是灯管烧断,最起码我修过的十几台都是,线路板都没问题。712Si暂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