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8J自动重启求助

楼主(2011-03-02):
客户送来一台A8J机子,按开关无反应,于是拆机检测,拆机发现机器里面一沓糊涂,很脏,很多芯片都就被腐蚀了,换下腐蚀芯片,清理干净,可以开机了,插上显卡板,ASUS出现了,以为修好了,叫副手装机测试,装好之后进系统,出现重启故障,以为系统问题,装系统测机,故障依旧,再以为是显卡板问题,加焊显卡板,还是一样重启,拆机维修,重新检测腐蚀的地方,没有发现断线等问题,换掉I/O一样问题,
实在是没有什么维修思路了,请高手帮帮忙。指教

网友:
电源一直用的你的电源嘛?启动后,复位排针应该为高电平,被拉低导致重起。查灰线相连的元件以及电源管理芯片有没虚焊。
理论知识还不是很扎实,欢迎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