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检测到系统

楼主(2011-03-02):
电脑提示无法检测到系统,修改了bios的启动项,更换了硬盘数据线,可以了。但过了两日又出现这样的问题。 求解!!!!!!

网友:
的却是系统没做完整的结果吧!

网友:
换一个硬盘试试

网友:
提示是什么?找不到BOOT DRIVER?

网友:
是IDE硬盘吗还是SATA硬盘是主板接囗接触不好

网友:
电源有问题了吧,硬盘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