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从日本捎回来的东芝的问题!

楼主(2011-03-02):
一台从日本捎回来的东芝,型号是dynabook TX/65HPKBI,PATX65HLRPKBI,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是从大约5CM的高度摔了一下,能加电,开机后电流能上到1.6A,然后又掉到0.8A,拆机后测量各电压正常,此机是北显合一的,遂上BGA加焊北桥,但是做完之后还不如以前,电流只能上到0.6A左右,而且内存插不插都一样,请高手指点该怎么办?

网友:
重做或更换NB试一试吧

网友:
北橋沒作好

网友:
弄不好  桥掉点了,,,取下来 从做

网友:
那就只有取下来重做啦

网友:
肯能北桥没做好,要么加焊试试,要么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