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 CQ41 机子可以开机,播放电影或者是放歌一会就要重新启动

楼主(2011-03-02):
HP  CQ41   机子可以开机,播放电影或者是放歌一会就要重新启动,什么都不做就不会重新启动,系统装的是XP   ,有朋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望探讨下 ·

网友:
装个WIN7试下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系统问题,然后再拆机修吧。
如果是硬件问题,可能散热或cpu核心供电部分问题。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先看看系统,散热应该不会重启吧,

网友:
系统XP   和WIN7  都是一样的    BIOS  也刷了最新的版本 ·     还是要重启      没有头绪中 。内存都换了  硬盘也换了    就差CPU  没有了换了·     换后一样的问题
显卡温度也不高   就50°左右     。。。。。。。

网友:
可能是CP核心的问题或是温控方面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前两天台式机刚遇到,只有3种可能:CPU散热不好、针脚接触不良(包括CPU座虚焊)或者坏了,我是换CPU后好的。

网友:
代理费及垃圾的方法方法法犯法地方撒地方

东海之鲲 -6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