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80主板无法开机

楼主(2011-03-02):
精英880主板 ATX电源各线路均不短路 POWER针有3.3开机电压~1117供电正常 上假负载 测供电~连一项供电也测不到~!

网友:
有内存供电吗?查待机4大条件,按上电时序测量吧

网友:
顶楼上的,重点IO,南桥,按时序查。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CPU座有为题了

网友:
按上电时序弄